求助,欧姆龙通讯模块更换问题

楼主(2024-03-08):
欧姆龙PLC通过DRM21通讯,现在情况是两个PLC通讯连接不上,看图片,NS灯也不亮同时报故障,怀疑是模块坏了,想换一个模块,能直接设定拔码开关换模块吗?还是要在程序里改? 今天重新检查了,发现主站的一个拨码开关疑似没有位置上,关电,重新拨到位就正常通讯了,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欧姆龙模块以前换远程IO模块时都是拨码开关拨成一样的就行,你这个先检查通讯线吧,还有干扰之类的,当然你要是有现成的模块直接拨码开关拨成一样的试试也行

网友B:
这个很少坏吧,是不是线路问题

网友C:
DRM21记得是需要组态下载程序的。
检查一下通讯下吧,
~~~~~~~~~
确认了,需要程序组态的

网友D:
2个PLC用DRM模块通讯?
谁主谁从?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看似楼主要做PLC之间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个PLC用DRM模块通讯?
谁主谁从?
可以找欧姆龙客服要案例,不难,主站肯定要配置组态的,但是建议楼主先看手册了解故障码原因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配置组态啊,在PLC程序里能看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线就三根啊,电源都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找到相关的手机,能提供一份故障手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找到相关的手机,能提供一份故障手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多谢,我再看看资料

网友D:
多数使用都是单主站DRM带若干从站DRT,简单使用就是设定模组号,单元号,地址分配查PLC手册对应,停简单。

现在是多主站同网,实说没这样用过~单组都因成本推不开
从图片2个PLC同箱,一般建议加扩展,or PLC Link
这个图提示,多DRM要使用“配置器”~可能是3楼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想换模块,怎么能把以前的模组配置读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个PLC用DRM模块通讯?
谁主谁从?
可以找欧姆龙客服要案例,不难,主站肯定要配置组态的,但是建议楼主先看手册了解故障码原因再说
以前用过单DRM,基本使用就是开关设置
看资料,单网多主要用“配置器”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配置器好像要注册,用破解软件还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想换模块,怎么能把以前的模组配置读出来?
说明原来是能正常使用的?
按原模块上的开关设置
~以前更换时(单DRM网)解决办法
现在是同网上2个DRM可能也行~设置记得在DM区~最初就是手持编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重新检查了,发现主站的一个拨码开关疑似没有位置上,关电,重新拨到位就正常通讯了,感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检查了,发现主站的一个拨码开关疑似没有位置上,关电,重新拨到位就正常通讯了,感谢指点
这使我想起20多年前的一件事,是在国际邮政分拣线,给的信息是不能转动,疑似PLC出问题。
查PLC没有报警,有用DRM,柜子里没发现DRT。
查看程序,记录DRM控制区(现查PLC手册)。
维保协助查分控制模块DRT1(爬高,拍照模块型号,设置),记录查到的模块dip设置
待查到一个在20多米高处的DRT1-OR16,发现dip都是off,询问是否有人上去动过,回答否。
试着改变dip,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正确。
分拣线能运转了。
甲方,询问什么问题,……私下问,到底啥问题,倒退到那个年代,抓阶级斗争好了。
~20多米高,要爬高,没有人动这dip开关,骗鬼都不一定信。
甲方当时要看坏的模块,为啥只有少数几个传送带能手动?……
当然这家维保后来再没联系

网友C:
我点点点测试了一下,可以用2个CJ1W_DRM21做 主从通讯,

1,新建连接, DeviceNET 网络,

2,插入组件,选择CJ1W_DRM21, 记得插入2个,一组一从 (可以复制黏贴)

3,需要做从模块的模块右键-属性-单元功能 把“允许从站功能”勾上;

4 双击从站模块,最后一页可配置输入 输出IO字节大小,以及IO地址。模式 是IN OUT 各用2个字节,编辑好以后,确认就行,

以上从模块就配置好了

5,双击主站模块,把从站模块注册到 该主站模块即可。

~以上操作未报错,01做从站模块可以看到注册到00主站模块了。

正常来讲,我会把所以硬件接上,从站PLC把模块参数设置好以后(编程模式下载进去),然后主站自动上线扫描,应该会把从站模块扫描上来,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当成普通的一个远程IO模块扫描上来,然后注册到主模块就OK了。

PS:之前做过几个项目,都是抄作业,操作过几次,

模块编号设置好,分配好IO地址之类的,线路没问题,把所有远程IO扫描上来,配置好下载进去,切换到运行模式,整个通讯就OK了

网友C:
PS:那个年代用DRM21模块做主从通讯感觉台奢侈了,好像也是2根线,感觉也是485网络,速度一般般

最后解决问题就好,就怕找不到问题瞎搞,遇到问题不要慌,手册看起走。

之前做过一单,devicenet网络不定时掉线,或者伺服ON就掉线,后来好像分支器的终端电阻没接好还是啥问题,也是头疼了好久,论坛还发了帖子的,最终还是自己慢慢摸索搞好了,不过是新机,不是太着急那种。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667

对了。2024年,还有机台再用devicenet,因为,设备重新配置硬件,程序也要重新搞,成本老板估计是不会接受的。

网友C:
还想找来测试一下的。 CJ1W_DRM21好像之前价格高的时候被我卖了

现在有以太网多方便呀,速度又快

网友C:
仔细看,还真有个DRM21

1,组态好硬件,单元号那些,
2,自动在线,上载参数。
3,按上面的设置好,配置好DRM21做从站的参数,然后下载到网络就行。(编程软件和网络配置软件来回在线,还要切换成编程模式才能下载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详细,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