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9):
(无正文)

楼主:
如图,左边有三个插头,第一个是R-S-T-PE,变压出来的200V供电,但是现在没有电压,变压器前端380V供电被一个接触器控制了,可能是要不报警后自动吸合?我试过手动按压接触器,左边的CAUTION指示灯会亮,但还是报警。
第二个插头是伺服电机过来的动力线,稍微寻了下没看见哪里破皮的
第三个插头是DC24v直流供电,供电形式是串联的,到第一个伺服的第三个插头,在从第四个插头出来24V电压接到第二个伺服的第三个插头,以此类推我一个个测过去DC24V电压都是正常的
接着我把其他2个伺服的DC24V供电插头拔掉,开机就不会送电,这样试了下XYZ三轴,单独供电或者只供电任意2个伺服都不会触发ALM报警,但只要三个伺服都供电就会报警,试过加装了一个DC24V开关电源给单独伺服供电还是一样,感觉不是电压问题
右边第一个插头是接到继电器的插开触点,只要去动作的时候继电器才会工作,估计是控制抱闸的应该对开机没影响
右边第二个插头到发那科系统,很短的线应该没啥问题
右边第三个插头到伺服电机编码器,和上面动力线一样,稍微寻了下没啥破皮的地方
PS:这台设备前几天是正常的,用叉车搬到新厂去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