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9):
炸母线电容,制动电路怎么跟平时见的不一样,负母线跟PB的电压跟正负母线电压一样,正母线跟PB是零,制动怎么打开?

网友A:
不是P和BR放电吗?

网友B:
如能明确是上电还是停车制动时炸的母线电容和可控整流,就能区别、判断、指向出来是可控整流触发问题,还是制动电路问题了。

网友C:
为什么不是半控桥击穿先击穿,在干废电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半控桥击穿先击穿,在干废电容呢?
也有可能。总之,既可能是制动电路的问题。。。制动时,没有及时有效打开制动IGBT或制动电阻断路,电机再生电压在母线上没有得到制动电阻的及时泄放,从而炸掉母线电容和可控整流桥;但也不排除可控整流电路的问题。。。上电时,可控整流桥击穿,导致至少有两相交流电源加到母线电容,或可控整流桥触发有误,延时过短提前导通,母线电压瞬间直接加到母线电容,从而桥、电容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次炸的是母线电容,可控整流,我修过后用了一星期又炸了,跟上次炸的一样,触发制动驱动光耦A3120,制动驱动电压有变化,制动电路正常,模块电容容值,二极管压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电压太高,没泄放掉,怀疑制动有问题,或者是现场制动电阻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炸的是母线电容,可控整流,我修过后用了一星期又炸了,跟上次炸的一样,触发制动驱动光耦A3120,制动驱动电压有变化,制动电路正常,模块电容容值,二极管压降正常。
竟然。。。没有看懂。

网友D:
正常来说,母线电容是很少会炸的,除非电容前端故障

网友C:
看母线检测准不准就知道了!母线检测准了,还管它制动不制动,不制动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