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9):
脉冲频率大于等于210时计数值会比设定值小一,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程序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估计是扫描周期的问题,将高速计数器放在脉冲输出的后面使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重新用个触头驱动C600,然后先导通再发脉冲试试

网友C:
你又用了XJ的PLC实验?

楼主:
对信捷的

楼主:
C600放到脉冲前面就可以了 看来C600启动周期有点长吧

网友B:
高速计数前面的导通条件要一直通,用M8000;而不是M0触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