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欧姆龙PLC 上时间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4-03-10):
T型图如上,长时间定时器TIML,非常奇怪,D410值设置为150就可以倒计时,设置成160就不能倒计时,这是为什么啊,请赐教

网友A:
有分啊,让我来
TIML 是BCD模式
TIMLX 是BIN模式,
&150=16#96 可以正常工作
&160=16#A0,定时器没办法工作。
好了 给分

网友A:
补充一下:
BCD模式范围如下:你的A0显然是不在其中

网友B:
就是赋值错误
把ER使用起来

网友C:
欧姆龙PLC 很多弯弯曲的关系 剪不断理还乱 现在很多我都没有能护清楚

网友D:
把D410数据格式设置为BCD码 再赋值160就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D410数据格式设置为BCD码 再赋值160就妥了
有这个设置?
每次都是看上位给过来的数据是啥格式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有啊 监控数据的时候可以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啊 监控数据的时候可以选择
请出图说明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我用TIMLx就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界面别人有用,感觉有点累,不如直接进【内存】监视/修改~前提是要了解指令需要多少数据格式

楼主遇到的情况,应该是上位程序发送的16(or bin)进数据~工程界面是10进数据
或赋值程序使用错误,比如 mov &160 d410 ~大有人在

多说一句,即便在这里改成UDINT楼主的问题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