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0):
今天干活第二天,昨天放线放的差不多了,今天接外围IO,准备打线号的时候。

号码管打印机开机就卡在开机界面,我操。关键时候掉链子

~~~~~~~~~~~~~

客户现场昏暗,拿回家三板斧, 电源12V输入,有个开关控制3.8V降压(PCB写的3.3,实际3.8V),

测试均是OK的;

主板2个单片机大IC,左边IC供电3.5V左右,算正常,右边2V左右。难道线管机也是7nm的IC啊,低压供电,不科学。拆下主板仔细观察

左边,右边IC供电是由3.8V经过2个二极管左右降压得来的,怀疑右边二极管坏了,烙铁焊下来测试正向降压0.2V左右,重新焊接OK。

当作是虚焊了吧。

3.8V输入OK

右边现场实测2V纹丝不动,家里测试倒是有2.3V

左边IC供电正常

~~~~~~~~~

亮机OK,下午去现场继续搬砖

全文完!硕方质量一般般,但是其它感觉更差。。。

网友A:
楼主你这维修技术杠杠的!

网友B:
我用的是丽标的,就是耗材贵。。。美克斯的机器贵耗材便宜。。

网友C:
分分钟解决问题 楼主厉害

网友D:
其实硕方在国产方面还算是可以的了···之前用过佳能的一款,确实质量会更好,用了15年,除了刀片磨损外,其余都是很好的;再说操作方面的话,应该来说硕方的操作界面会更友好一点。

网友E:
厉害,说修就修。

网友F: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G:
十年丽标,只换过刀片,个人觉的比硕方好用

网友H:
用过,确实让人头疼,所以一般都是备两台的。

楼主:
昨天下午感到中午接线终于干完了。

现在切PVC管子完全没用半切,打完了应该要切断的才切了一半进去。。。

有时间研究一下,质量一般般,上盖现在都不能自动锁住,需要使劲拍一下。。。

网友I:
我们也是用硕方的。

网友J:
硕方感觉还好,可能我不怎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感到中午接线终于干完了。

现在切PVC管子完全没用半切,打完了应该要切断的才切了一半进去。。。

有时间研究一下,质量一般般,上盖现在都不能自动锁住,需要使劲拍一下。。。
之前上盖的卡扣坏了,直接用一个垫子顶着,还是能用

网友K:
我的硕方号机也用了10年了,只是打标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