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0):
某型号100型干洗机
电机132-4-7.5KW,低速洗涤7HZ,高速甩干120HZ
中速没有问题忽略,变频器用11KW.
工业干洗机,对变频器来说,真是一种非常另类的负载:1,工作频率7~120HZ跨度大,2,长时间7HZ重载频繁正反转启动、120HZ高速大惯性运行和能耗制动停机。
3,安装环境机械振动大。
多数国产机和进口机,挑战驱动这种干洗机都失败,主要问题是跳过流,启动时最高电流能到32A,
如果加大变频器到15KW强行使用,现象是:
V/F状态:7HZ下重载启动困难。调整VF曲线和若干参数,虽然能正常启动,但是启动完毕后运行电流大,电机发烫。
要么VF曲线调小启动困难,要么就是过流电机发烫。就是这种结果。
矢量模式:7HZ启动没问题,运行中仍是有过流问题。并且120HZ运行时也过流,能耗制动停机时制动电阻发热成倍增加。
经过反复试机反复调整参数,虽然勉强能用但还是不理想。
LG的变频器7HZ启动峰值31A,稳定后15A很稳。重载启动还轻松有力。这是怎么调整也达不到的效果。

棒子的LG变频器在行业里面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但是在干洗机领域确是神一样的存在。
它们家的机器装上去几乎不需要设置参数就能正常使用,工作在VF模式下,7HZ启动顺畅
并且启动终了后电流只有15A左右很平稳。还有国产一款没听说过的牌子,专门针对干洗机
负载做的变频器,也可以用,但比LG稍微差一点。据干洗设备行业的老板说,基本上国内
几线品牌的变频器用在干洗机上都不行。进口的也好不到哪里去,能用的寥寥无几,只有棒子的LG
能独霸市场。
变频器的低速性能,真的区别如此巨大吗?很让我费解。估计跟硬件关系不大,我看跟变频器软件算法有关。这就超出了我们维修人员的认知范围。
变频器的软件算法,真的表现如此悬殊吗?这同样让我很是懊恼。

网友A:
本人首次使用变频器时,是90年代初,是一台德国的全自动洗羽毛机(其实就是工业洗衣机),与楼主相类似的工况,7.5KW电机,低速洗20RPM,中速脱水120RPM,原先采用宽皮带变速轮变速。该宽皮带属于易损件,最多只能用2年,需要从德国进口,交货期约需3个月以上时间。因宽皮带价值非常高,一根大约需10000RMB,厂领导考虑将宽皮带换了,选用了7.5KW变频器。将7.5KW变频装上去,根本无法启动,直接过流。最终电机换成15KW,变频换成30KW,低速12HZ,电流30A,中速70HZ,电流15A。

网友B:
让我想起了之前修彩电的时候所见

记得是一个三星的显示器还是电视,行电路的功率三极管没用散热片,对,就是没用,感觉控制电路另类,让功率三极管处在ON.OFF的状态,没用放大区域,损耗也就是开关内阻那一点。

当时感觉非常神奇,普通CRT都是配置上一大片铝散热,行管压的紧紧的,

网友C:
国产重载型的变频应该是可以胜任的,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去试错吧

网友D:
这个LG工业洗衣机最早接触在15年前了。
软件算法就是电机模型啊,当然差异大,但也会涉及到硬件电流采样精度,驱动开关时间。

网友E:
韩国LS变频器前身LG ,不同的应用对应不同型号。

网友F:
难道是矢量模式,变频器和电机是配套使用的?

网友G:
没有那么神乎其神的,我十几年前用正弦EM303A代替LG顺利使用,一次成功。前几年有一台用的易能的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H:
随便摸个变频器去就能干,懒得调参数而已!哪有那么神!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有点良心,电路板关键性滤波电容用的大牌子,不那么重要的用的ASHI!

楼主:
能用,和好用,差了很多。很多人不相信低频性能会差那么多是因为没有对比过。
一般机器用在干洗机上必须加大一个功率,否则铁定跳过流。
就算加大一个功率强行用,电机也容易发热。

网友H:
哪有那么神!你拿LS的机器带空电机对比一下,低频空载电流很大,曲线补偿过了而已,其它变频器没有事先补偿,纯属水磨工夫!讲软件,还是得西门子,ABB!国产就得靠汇川!

网友I:
是不是IS5系列的,帮个忙,麻烦看下这个参数 DRV-10 直流连接电压 DC link Vtg,平时显示的是多少?
国产垃圾变频器也能搞定,主要是你没有调对参数。你一定要搞清楚电机的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许多都不是标准电机,都是改过了的。还有你VF曲线不是线性的,低频段要把电压适当调高一些。

网友I:
听别人说的,不知道真假:工业洗衣机用LS的变频器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工业洗衣机有起步早的厂在上海,原版设备是日本的洗衣机,用的安川变频器,因为国产化后成本的原因就用了LG的,其他厂家再去仿这个厂的设备,就原封不动的把变频器也给仿来了,然后就沿袭下来了。其实LS的变频器质量在外资品牌里并不靠谱。

网友J:
现在看到这LS的脱水机变频器就头大,出问题大部分是CPU板坏,国产代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用正弦的换LG的变频可以,但相同功率的正弦比LG的贵,正弦还是好用的不论是张力控制型或其他常规应用,效果不比汇川差,但汇川的量大,用户多,这个就有点不理解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B:
是 三星彩电,当时是和2个学生一起打开的这台彩电,一下都懵了,行管怎么没有加散热片!仔细观察,确认不是忘记了安装,也不是以后被人拆去了,开机工作一会儿,触摸行管,也没有带散热片的彩电的行管热,当时那个惊奇呀,你这一说,尽管过去二十多年,那种感觉又上来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B:
没有修过电视机,据你描述不带散热的功率管,也就像相于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一样,开关时间和控制波形的占空比有关,平常不过载发热量是很小的,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