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610 变频器

楼主(2024-03-10):
各位大佬请教下施耐德610变频器上电测直流母线电压只有18V,它这整流模块是晶闸管触发的导通的,触发电压是多少正常?

网友A:
你空板加电的吧?

网友B:
先查查电压检测是否有问题,有条件先换个主板看看是不是主板的事

楼主:
晶闸管没触发,没有500v直流电压。触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