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1):
今天一大早,客户就打电话过来说,机器不能启动,发现PLC运行指示灯没有亮!我叫他断电重启,还是不行,于是我远程看一下错误代码,通过远程看了一下错误代码,一脸懵逼,于是我打电话给信捷官方技术电话,她说可能我的PLC有问题,看更新固件能不能解决,把固件更新后,重新上电下载空白程序,再上电还是不运行!搞得我无语了,只能跟客户说PLC坏了,需要更换PLC.
这个机器是2022年做的,做了4条自动线,去年12月就有一台机数据断电不保持,换了电池还是不行,后面换了PLC,今年这一台机也出问题了!这才多久呀!4台机的PLC就有2台出现故障了!现在信捷的XDH系列PLC,数据保持故障率这么高吗?整的我无语了!

网友A:
XDH出来没几年,应该用的人也少,有什么毛病只能慢慢发现慢慢改善了

网友B:
通过远程看了一下错误代码,一脸懵逼
~什么错误?是不是程序丢失了

网友C:
国产的都敢用

网友D:
PLC板电源ok信号是不是没有 上次一个显控的也是这样 电源板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E:
所以啊,PLC还是不能省,一个易用性,一个就是质量了。

你说你这单业务,4台机,坏了2台,客户怎么看,如果让你跑一趟客户哪里,路费,食宿,人工。可以换个1200了。还有剩可以去洗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四条自动线,加起来几百万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四条自动线,加起来几百万呢!

几百万的设备,你用个XJ。。。。

工艺简单也搞一套200 SAMRT啊,屏幕也上SMART屏,西门子,LOGO值200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歹也是EtherCAT总线控制呀!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网友F:
这个牌子用的少,相对来说我还是用三菱,就算国产工控板也是,小机器的用的多,配件也好处理,毕竟用户一般都是不想生产线停机时间长
前天,一台印刷机,那边报告说全部按钮不起作用,发个图看看,FX3U电源亮,故障灯也亮,电话告诉他们直接拆下来去换IO卡,毕竟这个很好拆,直接端子排拆就可以,以前教过他们,维修好,他们自己装回去就可以,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所以啊,PLC还是不能省,一个易用性,一个就是质量了。

你说你这单业务,4台机,坏了2台,客户怎么看,如果让你跑一趟客户哪里,路费,食宿,人工。可以换个1200了。还有剩可以去洗脚
过保是要收费的,且费用不低

网友G:
自己赚了百十万的,配置上几个备用的plc

网友H:
奇怪的 这么多错误, ERR 灯竟然没亮???

网友I:
让我想起以前公司的生产线共有6个台达PLC,使用了六年后,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硬件故障,差不多一年内就坏了四台。。。使用寿命相当稳定

网友J:
国产的都这么恐怖的吗?我做维保的,那不得被我骂死。我们公司日资,05年在本公司工作至今就坏过一个三菱变频器,一个丹弗斯变频器面板,还坏过一个国产的触摸屏。其它还真没坏过。

网友K:
唉 我第一次用信捷也是这样呀 有个PLC 里面电池都没有装 ,设置好参数 断电1天又没有了。拆开里面都没有装电池。PLC直接输出控制没磁阀,也坏过几个点。同样的机用台达的,从来没有坏过点 也没有坏过PLC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品质品质

网友L:
请问怎么远程看错误代码,有物联网模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客户用电脑,用向日葵远程软件,远程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台机有24个轴,走的EtherCAT总线控制,可能轴太多了吧!不知道为什么会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像是PLC内部的断电保持的数据的芯片出问题了,导致PLC无法RUN,可能逻辑是PLC无法运行,肯定无法报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上电PLC的RUN运行指示灯没有亮,远程查看是什么故障,重新更新了固件,还是不行!重新上电RUN运行标志还是不亮!刚刚重新换了PLC,刷新了PLC程序!

网友M:
不是不相信国产,用起来总感觉信心不足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让我想起以前公司的生产线共有6个台达PLC,使用了六年后,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硬件故障,差不多一年内就坏了四台。。。使用寿命相当稳定
你这么一说,某厂使用的台达,刚到6年,有点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国产的都这么恐怖的吗?我做维保的,那不得被我骂死。我们公司日资,05年在本公司工作至今就坏过一个三菱变频器,一个丹弗斯变频器面板,还坏过一个国产的触摸屏。其它还真没坏过。
你是本企业维保
换做维保企业可就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唉 我第一次用信捷也是这样呀 有个PLC 里面电池都没有装 ,设置好参数 断电1天又没有了。拆开里面都没有装电池。PLC直接输出控制没磁阀,也坏过几个点。同样的机用台达的,从来没有坏过点 也没有坏过PLC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品质品质
只是丢数据,程序呢?

网友K:
回复 网友B:
程序在 就是掉电保持区没有保持XC2-48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上电PLC的RUN运行指示灯没有亮,远程查看是什么故障,重新更新了固件,还是不行!重新上电RUN运行标志还是不亮!刚刚重新换了PLC,刷新了PLC程序!
ERR没亮,说明CPU没干活,给它的关键信息没有

网友O:
也遇到多存储器损坏的情况,所有存储器内都是同一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O:
今天又有一台机器出现这个问题了!搞得人好烦躁呀!信捷是不是电源设计有缺陷呀!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种批量问题 要找信捷赔钱了哇

楼主:
回复 网友H:
信捷保修,赔钱是不可能的!

网友I:
信捷看来还是质量不够硬啊,不知道同为国产龙头的汇川PLC质量如何?

网友P:
回复 网友I:
你遇到容易坏的台达是什么系列?什么型号?能记得版本吗?还有是什么工作环境?我用台达时间比较长了,从老型号的ES系列开始,虽然用得不多,老实说还没有遇到坏过呢!你这么一说,我也瑟瑟发抖!

网友I:
回复 网友P:
我只记得是台达的DVP系列,那是研磨线,从台湾购入的,环境中会有一些带金属的灰尘

网友Q: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用料和设计,舍不得用好料,设计上也不注意,一般的场合还行,一些复杂应用或强干扰场合,不出问题才怪,人家国外的品牌PLC产品卖那么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I:
这种带导电粉尘的环境我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Q:
信捷PLC的断电保持数据丢数据问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很久以前就有了,不知道信捷为什么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R:
电镀车间用了一个XD的
基本上就是半年左右就报废了
环境确实也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镀车间用了一个XD的
基本上就是半年左右就报废了
环境确实也比较差
突然对信捷产品没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