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圈可调电位器的多圈原来是个涡轮蜗杆减速机构

楼主(2024-03-11):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多圈精度不高,与那种划线多圈比

网友B:
调节那个容易坏...

网友C:
原装正品是Bourns,视频里是仿品

网友B:
碳膜的精度一般 只有绕线的精度高

网友D:
这个实际上调好就基本不动的,多调几下也不耐用

网友E:
碳膜本来精度就不高
再做成这么小, 更没意义了.

楼主:
应该说这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说这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圈
你这个外形有点粗,不知道是粗的好,还是细长的好

网友G:
原来如此,一直奇怪可以旋转这么多圈。

网友H:
你刷的这些视频,我前两天刚好看到过。我觉得这个比美女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