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样接线的

楼主(2024-03-11):
高压电缆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A:
必须整改(不要说小电流没事)

网友B:
估计想着只要没人追究,敷衍了事,不把安全当回事

网友C:
没看出哪里不妥,请各位明示,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D:
有什么不对?主电缆通过母排进入到上面电流互感器,下面引至过电压保护器。

网友E:
小白不懂,这种接法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F:
没有接过高压,没有看出哪里不对。

网友G:
没做电缆头,没有热缩啊。

网友H:
真是没有接终端套呀!

网友I:
380的我信,10KV的就不大信了

网友G:
主要是我都没看见线鼻子?怎么接上的?

网友J:
什么问题 学习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高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做的接头

网友K:
没干过,没权利发言。学习学习

网友L:
直接接的?没有看到用终端套件。。正常高压电缆接头是要有终端套件的。。中间接头也有对应的中间接头套件。。

网友M:
这是高压线?不太像。
这电缆端子感觉小了,怎么接的??

网友N:
半导电层拨这么远也应该是可以的,鼻子没压,这样直接接上去,还是不怎么规范!

网友O:
高压的,高压的冷缩套管没见到。当然短期内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P:
高压电缆头做过的,看着没有发现问题。
你是觉得没有色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