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补偿问题

楼主(2024-03-11):
我现在安装一个三相四线制电度表,能统计有功,感性无功,容性无功。原来功率因数0.5,通过补偿电容现在补到正常值。领导让算节省多少,成本合算。我该怎么计算?

楼主:
领导的意思是通过提高功率因数,一个月节省多少钱。

楼主:
最好通过以上电表数据合算。有图有真相。

网友A:
0.5,可能主要是电费罚款多,看看供电局的发票就知道了。
线路损耗节省不会太多。

网友B:
节约的就是以前的罚款钱,你试一下不开补偿,看看供电局罚你多少钱啊,如果相差太多,人家甚至直接给你发整改通知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约的就是以前的罚款钱,你试一下不开补偿,看看供电局罚你多少钱啊,如果相差太多,人家甚至直接给你发整改通知单
我们这看不到罚款。也可能没有罚款。没有其他办法计算节约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约的就是以前的罚款钱,你试一下不开补偿,看看供电局罚你多少钱啊,如果相差太多,人家甚至直接给你发整改通知单
我们这看不到罚款。也可能没有罚款。没有其他办法计算节约成本?

下图是东莞的收费明细,上面是有功率因数的,低了罚款,高了奖励。

你应该去看供电局的电表上的功率因数,人家那个是校验过的

你这个到底准不准确,还值的怀疑

网友D:
对的呀反推,你看电费单子的罚款,电费按一元来计算的话也能得出你省多少电。

网友E:
如果真没明细,你看看你的电费单价是多少?跟你补偿后是否一样?有没有可能加在电费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费这方面我负责不到。所以只能通过自己计量的无功和有功来合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费这方面我负责不到。所以只能通过自己计量的无功和有功来合算
您只能去供电所(局)索要电费单明细表。工厂按电气计算是不准确。供电公司所说的罚款其实是工厂低功率因数浪费的电能补偿钱+(浪费电能×罚款系数),各地區罚款系数可能不一样。

网友G:
领导哪懂这些专业细节,电费单上(补偿前被罚费用+补偿后节省的费用)*系数(邀功大小)=每月节约费用;你这个是低供低计单价要简单很多,高供高计单价构成就复杂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费这方面我负责不到。所以只能通过自己计量的无功和有功来合算

1.你这个表的准确的值的怀疑

2.正常来讲在低压配电柜是必须配套补偿柜,你可以去这里看功率因数表

3.如果真的偏低,罚款的同时供电局应该会通知的

网友H:
简单看下力率奖罚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约的就是以前的罚款钱,你试一下不开补偿,看看供电局罚你多少钱啊,如果相差太多,人家甚至直接给你发整改通知单
我们这看不到罚款。也可能没有罚款。没有其他办法计算节约成本?

下图是东莞的收费明细,上面是有功率因数的,低了罚款,高了奖励。

你应该去看供电局的电表上的功率因数,人家那个是校验过的

你这个到底准不准确,还值的怀疑

这个电费真便宜,浙江这边电费贵点,3月又改时段了,电费又上去了

网友I:
供电局电表计量的是有功功率,功率因数低会罚款,达标会有奖励,差别就是这个 。太低供电局会打电话通知的,再不改会上门的。

网友J:
回复15楼,你那个电费单的-5158.82就是奖励。就是少扣的电费

网友C:
回复 网友I:
这是19年的单子了,前两年加了个  尖峰  时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回复15楼,你那个电费单的-5158.82就是奖励。就是少扣的电费

没错,就是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