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1):
有台LS 的is5变频器,380V的,直流总线实际测试电压为548V,但显示屏DRV-10参数“直流连接电压”“DC link Vtg”显示为230V。没搞懂,这个电压是个什么含义?

网友A:
继电器能吸合吗?能正常工作的话,是MAK参数组功率不对了。

网友B:
这应该是母线电压检测有问题,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回路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正常运行,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到现场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母线电压检测回路,一直到MCU输入端都是正常的,并且变频器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很可能就是二楼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没能完全解决,电压显示还是偏小很多,估计MCU的模拟输入通道有问题。

网友C(2025-05-20):
你好朋友,东海5TH这个软件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