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2):
温度传感器中的热电偶,B偶的价格比C偶贵很多,但是C偶的量程比B偶要高,两者之间的精度相差不大,有点疑问,B偶会不会慢慢被淘汰了

网友A:
C偶的测温上限高,价格便宜,是可以部分取代B偶的。但C偶极易氧化,不能用于含碳气氛,其要把B偶的饭碗全夺了,可能为时尚早。

网友B:
能存在必定有合理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中的热电偶,B偶的价格比C偶贵很多,但是C偶的量程比B偶要高,两者之间的精度相差不大,有点疑问,B偶会不会慢慢被淘汰了
精度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别不是很大,都一千多度了,在几十度范围内,很多设备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别不是很大,都一千多度了,在几十度范围内,很多设备都是可以接受的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