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2):
想在故障触发后的蜂鸣器加一个消音功能,只消音不解除故障逻辑,怎么做

网友A:
蜂鸣器前面串个触点就可以,触摸屏切换

网友B:
加个按扭 关掉声输出点就可以了。之后自动复位下一次报警触发了 再次报声还有

网友C:
用alarm的上边沿信号trap蜂鸣器线圈并保持,然后加入HMI的nc点作为消音sb。

网友D: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外部接线改不可以么

网友E:
单独在屏幕上做个消除声音的按键。

网友F:
和PLC有啥关系啊,都能做啊。

我用欧姆龙给你画一个。

当异常的时候,蜂鸣器输出(1S间隔)

1.触摸屏做个消音按钮,切换开关那种,显示属性设置为有报警的时候才显示。
2.plc程序逻辑加一个,当没用报警的时候,把消音按钮复位掉,下次报警继续上面的逻辑

如果你指定品牌,得加钱

网友G:
消音只复位蜂鸣,不复位故障就可以了

网友H:
不会写程序就直接在蜂鸣器前端装个开关

网友I:
我写了一个故障消音,大神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