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台步进驱动器有选择的驱动两台步进电机的问题,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20240313)

楼主(2024-03-13):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是原点标识变化了?

网友B:
程序逻辑上出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C:
原点传感器与脉冲输出有没有分开的,如果没有分开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有冲突
你可以断电重启后先选择B泵然后再试A泵,这样试试看,
我觉得应该是要分开的,就是A电机时用Y0,B电机时用Y1,原点接的输入端X也要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点,明天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点传感器与脉冲输出有没有分开的,如果没有分开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有冲突
你可以断电重启后先选择B泵然后再试A泵,这样试试看,
我觉得应该是要分开的,就是A电机时用Y0,B电机时用Y1,原点接的输入端X也要分开
他用继电器分控A-B,没必要用2个脉冲输出

网友B:
看你描述,B回原点不应该与A一样走JOG-?

网友D:
有两个原点位置了吧,取原点信号也要切换的

网友E:
价格又不贵,没必要这样操作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当前位置的数据会有冲突的可能,假设A回了原点,这时会清零。而B的位置不一定在原点,这样就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价格又不贵,没必要这样操作吧
确实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不过能锻炼你的能力。

网友G:
A用Y0,B用Y1,电机切换时把脉冲也跟着切换一下。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A的近点DOG是常闭SENSOR,B的近点DOG是常开SENSOR所以出现此问题。把B的近点DOG换成常闭型的解决了问题。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前位置的数据会有冲突的可能,假设A回了原点,这时会清零。而B的位置不一定在原点,这样就乱了
不会的,A-B是分别动作的
除非控制时序/逻辑发生错误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A的近点DOG是常闭SENSOR,B的近点DOG是常开SENSOR所以出现此问题。把B的近点DOG换成常闭型的解决了问题。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好玩的应用!
这么应用是為了省一能驱动器吗?

网友I:
看到过这样用的,回原点这些自己程序里搞。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A的近点DOG是常闭SENSOR,B的近点DOG是常开SENSOR所以出现此问题。把B的近点DOG换成常闭型的解决了问题。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好玩的应用!
这么应用是為了省一能驱动器吗?

1,节约一个驱动器,但是外面电机切换需要增加一个接触器之类的,
2.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节约PLC一路脉冲轴,小型机普通2-4轴,如果恰好工艺需要很多轴,而且不需要一起动作的+节约成本,可以考虑这种模式。

但是我感觉不推荐,毕竟,编程也费脑,多加硬件好收钱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工艺生产提要求。老板要求在投入尽量少的情况下设备负责解决工艺提出的问题。工艺的问题是:原来是A一种胶一个伺服泵一个出胶口,现在要换B胶。就要反复冲洗管路、泵。造成洗剂、时间的浪费,冲洗不净对品质有影响。遂加B一套管路一个泵。PLC程序设备厂家加密。只能从外围解决问题,所以提出这样解决方法。

网友K:
4线2相用双触就可以了,减少故障的可能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