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840 E7维修

楼主(2024-03-13):
      三菱E840上电显示E7,换块好主板故障依旧。可以确定故障在电源驱动板,不知道哪位好心的大师傅能指点一下是驱动板上的哪块芯片或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搜了下问题还真不好说,估计专业的也很难一下说明白。

网友B:
1楼回复很对,要系统检查,才能确定故障点,建议楼主送修吧。

网友C:
IGBT可能引起,其他需要详查

网友D:
1楼利害,把能坏的零件全列举出来

网友A:
不是我厉害,是网络厉害,嘿嘿。

网友E:
修不好论坛里罩毛工,专家门诊

网友F:
我记得有个6脚的坏了

网友G:
三菱变频器报E6/E7是通病

网友H(2025-02-25):
三菱小功率通病,模块内部的驱动部分坏了,必须更换,外部部分驱动正常情况下

网友I(2025-04-02):
您好!我们是专业维修三零安川等日系变频器驱动器的,15010688271,公司在北京,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