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4):
请教一下大家,有一个项目改造(识别倍速链流水线上的工装板),需要十几个RFID读写头,大家一般用那个品牌的,实惠稳定的有吗?

楼主:
在上线时把这张工装板的目的地写入到RFID标签中,在分流口读取标签内的数据,确定分流到那条流水线

网友A:
没用过,但是

实惠 和 稳定 一般来说,比较难。

既要有要,还比让你干活,

价格要实惠,工程要干的好,我个人感觉比较难

楼主:
相对好用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完全是答非所问

网友B:
大牌子的有:  图尔克  倍加福  欧姆龙  西门子 sick
看你用的PLC 是否支持这些RFID 的通讯协议, 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加对应的网络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牌子的有:  图尔克  倍加福  欧姆龙  西门子 sick
看你用的PLC 是否支持这些RFID 的通讯协议, 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加对应的网络模块,

那个比较便宜
据说西门子的PN要几万
有PN最好,没有的话走TCP也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TCP 也支持的, 见过一个FX3U 带以太网模块, 外挂西门子RFID

楼主:
这种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