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PLC如何做到识别数控机床用的NC格式的文件?(20240314)

楼主(2024-03-14):
如图,感觉指令并不复杂,这样看下来无非就几个指令,绝对坐标/相对坐标/空程速度/走刀速度/电机转速/刀具补偿和XYZ具体需要移动的距离,有没什么建议?时间比较宽裕是厂里的设备,别的需求比较简单就是如何识别这个路径还没想法,想研究一下

网友A:
用PLC做,应该是相当费劲的。
建议买个数控系统,应该有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我感觉指令也不是很复杂吧也不是4轴5轴机床,就是如何做到识别这个数值,并把这个数值自动填入PLC运动控制的某个寄存器吧

网友B:
还是用数控系统编程简单些

网友C:
了解一下G代码。

网友D:
问一下,这个文件(数据)哪个下发给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太理解你意思,你是想问这个文件里的数值是怎么执行的吗?
如果要传输数据给PLC寄存器,那也是按顺序从上往下顺序执行
大概有几个步骤
1.主轴打开 16000转
2.绝对值 空程 定位到 X92.07 Y12.5 Z5.0位置
3.刀补
4.接下来就是正常XYZ走刀了

网友E:
我局知道信捷有款触摸屏带这个与信捷PLC通讯,可以识别这个G代码。其他的没见过

网友D: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谁下发给PLC
数控系统?
早年推PLC时,人家一句数控系统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需要PLC
DCS系统倒是与第三方设备有过链接,都是DCS发出PLC认识的代码数据。
如果数控做不到,那就找做单片的做个转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台机床之前已经改造过一次了,就是可以自定义几个工件原点,设置好了4个工件原点,按工件1按钮就加工工件1这样,按工件2按钮加工工件2。还能配合上下料什么的
现在主要就是加工路径手编比较麻烦,需要把一个个数据输入到XYZ预设路径里,加工一些简单的工件还行,复杂的难高,所以如果能做到识别这种NC路径就比较方便了
CNC编程倒是会搞,不过我对数控系统不太熟,所以用的PLC去搞

网友D:
用PLC替换数控?

老板哈不气死,钱白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好吧,去年也加工了不少产品了,就是复杂的不好搞,想看看能不能优化下,又不是做什么高端机床,成本能高到哪里去?

网友F:
改造机床不是应该买现成的操作系统吗,不然你改了以后生产工人重新培训不麻烦啊

网友G:
你这个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个简单的数控系统比PLC+触摸屏还便宜!你随便找个数控系统的手册来看下就知道,很简单,比PLC简单多了。
你如果非要用PLC来搞,也简单,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然后用PLC去解析代码就行。如果不在乎成本就用支持G代码的PLC,比如台达运动控制型PLC就支持部分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