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通讯问题

楼主(2024-03-14):
两图是两台显控EA-043A触摸屏,都是没有连接其他设备的状态,正常是应该像图3一样提示通讯异常,图4是我自己照着功能编写的机器,其他两图是通讯设置参数,已经反复修改很多遍了还是上电无法出现通讯异常的画面,另外跟图一连接正常的永宏B1Z的PLC换自己编的机器也没反应,想知道到底哪里出错了,希望知道的大佬帮我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图也没有
通讯不上还是通讯上了呢?
通讯不上一般就是连线 通讯参数 端口问题了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有助于防止垃圾焚烧厂发生火灾

楼主:
第一次用不太清楚发帖的操作,见谅,图片补上了,最后图是我照着第三图机器功能编的程序,但是总是不出现图三的通讯异常画面,直接连接plc也是通讯没反应,现在通过代换确定通讯线和自己用的屏没问题,请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B:
RS232就那么回事
公共端 GND对接
RT 两个对接,屏幕的R接PLC的T,屏幕的T接PLC的R,
然后就是波特率那些参数。没问题基本上就OK了。
特别注意串口线的脚位,有些图正反面要分清楚
【方案】
工控机BIS-6360ARA-B10,支持车载视频监控系统集成应用

楼主:
问题是在没连接任何设备时正常机器肯定会出现通讯异常页面,为什么我的不出现,同样型号的屏,同样的线,连接相同的Plc,也换过另外一个屏同样的程序还是一样,所以线和屏的原因基本可以排除了,是不是我什么参数弄错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也不是通信问题啊, 你自己屏程序没做好啊。人家屏上应该是做了宏指令实时监控通信状态,失联时弹窗,你没做就想有?
【方案】
氢气和燃料电池如何推动航运业绿色转型 | 维萨拉 (Vais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