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手臂设计思路问题

楼主(2024-03-14):
下面这张图可以判断出二号机是重载型号 但是二号机第二段为什么要横着装呢 不可能只是为了增加臂展吧

网友A:
助力臂本身就是扩展用的
它这样设计有可能是顶棚问题,或运动半径问题
比如这个工人前的东西,它要拿到,这腰弯折了手臂够到了,再拿上边的东西,有退路吗~视是不能移动

网友B:
就是增加旋转半径吧

网友C:
增加了下弯角度

网友D:
扩展移动范围吧。

网友A:
搞机械的比你工资高是不是服了

网友E:
看画圈圈部分的设计,应该是为了旋转考虑的

网友F:
旋转半径加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