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西门子PLC 程序为什么在 程序段1这样写?(20240315)

楼主(2024-03-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
确实可以达到变量名的效果。
不过系统也有自带的呀。

楼主:
我这边知道为什么写了。自己写的变量,能够保证第一个变量永远是off,下面这个变量永远是on。可以移植的FB块。

网友B:
第一段没意思,最多让你烧一下脑
第二段,要结合实际,可能有点,实际也是烧一下脑

网友C:
道行浅的评论 : 神经病写的程序

网友D:
可能是按步数算提成的

网友E:
挺好的,适合自己就是好的。

网友F:
就是自己写个常开常闭,没用系统的常开常闭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是自己写个常开常闭,没用系统的常开常闭而已
因为以前300,400系列没有常开常闭常量点,所以通过程序解决,这个问题在多年前论坛讨论过的。

网友B:
如果就为了要开闭点没必要搞这么啰嗦

网友H:
也学习别的品牌 有SM0.0之类或者可以设定的了。

网友I:
step 7里面很标准的写法

网友J:
调试程序中经常用到的常开、常闭,有这个,修改程序很方便!

网友K: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没用过300/400

网友L:
标准的常为0常为1的写法,可能 不只这一种,写法比较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