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4):
弄了好一阵 ,最后同事帮的忙才解决了,只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的话,设置PG/PC接口时找不到PC/PPI cable.PPI.1这个访问点 ,而继续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后就解决了,不知各位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

网友A: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保存为.BAT运行

网友B:
有时候,软件间有时候冲突。

网友C:
200的PLC 我只在虚拟机里跑了,虚拟机弄个XP感觉很稳定

网友D:
很多时候是安装smart 软件也不一定解决问题。

网友E:
原版win10可以这么干基本都行我试过,改过系统环境好像就不行了。还是虚拟机舒服基本不会挂

网友F:
win10系统,我也遇到过,先安装200编程软件,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再安装200Smart编程软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