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5):
大佬们,求助几个问题?
1,电气选型如何选啊,比如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各种光电传感器这些,伺服电机功率如何确定,是机械来确定功率嘛?传感器用对射还是漫反射啊?

2,控制电路,断路器如何选型啊,根据电流来选的嘛,比如几个单相伺服驱动器加起来1000W,那这个电路选多大的断路器啊,配多粗的铜线啊?

3,选好型之后,如何与机械对接啊,比如某某传感器要装在那个位置,要机械工程师出示意图,标注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嘛?

4,电气BOM表如何出啊,报价这些怎么搞啊,我之前都是淘宝瞎搞的型号和价格,比如我要买欧姆龙的传感谢,那我如何知道价格啊,找谁要价格?大公司里有专门的代理商给电气报价嘛???有没有熟悉大公司电气选型,和机械对接,出电气BOM表的大佬啊,把流程和方法说一下,万分感谢!跪谢!叩首!
20分悬赏,已用18分

网友A:
看你们大公司他人图纸或模版不就知道。。。

网友B:
找你老大,要几份前面项目的电气图纸,程序,Bom清单等全套资料,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C:
看了你这4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想知道你在这个大厂做的是什么职务?

网友D:
应届毕业生还是容易进大厂的

网友E:
3,5年经验才可以啊, 大厂也是没人了?

网友F:
多简单的事
报价找个代理商把价格列出来,然后乘以一个浮动系数
选型要根据实际来,不然会给人骂死,你一个刚进去的难道直接给你总监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编过程序,和调试过程序啊,电流,和功率这些网上都是一些星三角启动的选型,有冲击负荷,主要这种功率计算没有太多的资料。这对入门级工程师来说不是很正常嘛?都是从调试,修改,然后再慢慢完全独立的嘛。程序可以按照模板整,选型和与机械的对接流程这个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聘的初级工程师啊,这个代理商怎么找,找其他工程师要嘛,还是去官网打客服电话问,还是说大公司有专门的代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选型经验没有,编程没问题的啊,选型介绍的太少,网上参差不齐,有的说一平方6安,有的说一平方9安,有的断路器总电流X1.5等于断路器的电流,有些又要乘3~5

网友G:
电机这一类的一般是机械来选型 电气需要配合一下。选出之后电气配上控制上要用的器件。一般只要运行过几年的厂 都有一套自已的运作模式。和供应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选型经验没有,编程没问题的啊,选型介绍的太少,网上参差不齐,有的说一平方6安,有的说一平方9安,有的断路器总电流X1.5等于断路器的电流,有些又要乘3~5
编程和设计选型是两条线路. 当然编程也要学习一段时间.不是说你不能干, 是说还是需要先有人带你或者你自己学习一段时间, 入门是这样的.
如果可以, 我告诉你入门和最高的其实有同一个捷径, 那就是看标准. 设计的所有精华在标准, 设计所有的依据基础在标准.
比如一平方几安, 确实有很多状况, 标准里面会列出一些使用条件. 简单说就是发热, 要根据长度, 敷设条件, 环境条件确定. 你说家用插座, 它写10A, 好的电线也就0.75, ...
断路器, 又是根据负载特性, 断路器特性, 不同选择.
标准是枯燥的抽象的, 不在工作实践中理解不了标准. 那你就找厂家先给你计算推荐说明, 作为大厂, 还是有厂家愿意给你提供咨询的.
+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编过程序,和调试过程序啊,电流,和功率这些网上都是一些星三角启动的选型,有冲击负荷,主要这种功率计算没有太多的资料。这对入门级工程师来说不是很正常嘛?都是从调试,修改,然后再慢慢完全独立的嘛。程序可以按照模板整,选型和与机械的对接流程这个就不清楚了。

可能有些大公司分的比较细,有专门写程序的工程师。

我接触的电气工程师,计算电流与选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H:
你是怎么混进大厂的,还让你干设计!表情学IT的吧,然后包装简历到了工控。
别急,慢慢来。
1,电机功率是机械设计完成的。伺服驱动器和传感器就需要你选择了,去欧姆龙下载关于传感器的设计手册,里面讲得很详细。
2,断路器、接触器选择,你看台达变频器的手册,里面有给出断路器的手册,接触器就跟断路器同规格就行。总断路器,各个设备加起来就行。
3,与机械多沟通,需要你出示意图。
4,淘宝价格不靠谱,到时候采购打死你。让采购找当地代理商要报价表。

网友I:
作为电气选型,你先选确定控制模块型号,再确定机器负载,选择电路元器件,再出电路图,基本就完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靠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调试程序经验进去的,调试设备的时候别人程序我全部看懂了,我就吹牛皮说是我写的。我学理论学了好几种PLC,各种PLC特点一顿吹,各种总线的大概优缺点也知道,简历也是全部瞎编,因为面试的小厂太多了,所以心里素质强,主要就是靠吹,程序当然能写出来,但就是写的慢。但是功率计算和与机械对接这些经验就太少了,这种是调试接触不了,和网上视频没有说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意你的说法,这里应该是客户提出标准。如果客户不提,就以同事的经验,或者公司已经实施的项目经验为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我还没理解你的话,现在我理解了。主要是空开,和电线粗细选型我不太会,但就那几种型号,直接死记硬背同事的模板里的几种型号对应的几种范围,问题应该不大。或者直接问经验丰富的同事,依据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欧姆龙设计手册是什么啊,只有传感器的说明手册,说明其适用范围。    然后空开或者断路器,根据伺服驱动器的电流或者变频器的电流来选嘛?好像伺服手册和变频器手册会说明其输入电流,问题是,几个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相加后,要不要在乘个系数啥的,再来选空开。
电气BOM报价的话,可不可以我直接出型号,让采购去找代理商给我价格,然后我在根据采购的报价来加入BOM中,给电气总监看。

网友J:
大厂都是不在乎钱的主,可劲的造,跟现有的潮流结合起来,价格可以报的高点,抠抠索索的,甲方会怀疑你们的资历的!
跟小老板做,什么便宜搞什么,成本节省是关键,本来利用就不高,能节省出来,都是利润!

网友F:
传感器选型,你可以去找一下奥拓尼克斯的手册看看,里面有应用案例和详细的数据和使用场景,可以说是一本比较好的工具书,关键人家还免费送你
机械电机选型,建议你看看机械手册,几本大部头里面有你需要的所有
特殊传动波箱主要是有谐波相位和谐波减速机,这个主要机械手应用,国内就三个工厂和日本还有一个工厂,其他还有行星减速机等
常规减速机,涡轮减速机,摆线针减速机,齿轮减速机
汽缸选型你直接可以找气动配件的给你一本选型手册
选型不复杂,关键是看你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我原来的专业是电气,但我也兼顾机械设计和选型,手头上的各个选型手册都是供应商直接送给我的

网友K:
你只是懂一些弱电,弱电也还不是很全那种,比如传感器就五花八门,npn,pnp,光电,接近,电容,漫反射,对射,镜反射,两线,三线,编码器等等,没用过真很难选,强电设备选型没有几年经验和项目经历也是很难理解透彻的,建议多点到基层班组参与他们的工作及打好关系,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L:
大公司一般斗集团采购。而且编程也是团队建设。某人只负责某动作的程序。

网友M:
选型工程师 画图工程师 编程工程师 安装工程师 调试工程师还有什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靠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调试程序经验进去的,调试设备的时候别人程序我全部看懂了,我就吹牛皮说是我写的。我学理论学了好几种PLC,各种PLC特点一顿吹,各种总线的大概优缺点也知道,简历也是全部瞎编,因为面试的小厂太多了,所以心里素质强,主要就是靠吹,程序当然能写出来,但就是写的慢。但是功率计算和与机械对接这些经验就太少了,这种是调试接触不了,和网上视频没有说到的。。
调试的时候会不会被机械的搞死你······

网友O:
先低调,搞清楚套路再说

网友P:
可以的话多和你用产品的售后聊聊,你会学习很多,用施耐德就打施耐德售后,用西门子就打西门子售后,他们一般都会给你解释的

网友Q:
1、伺服、传感器这些,问供应商或厂家技术支持
2、铜线多大电流这些,上网查资料
3、每个机械工程师习惯不同,最好直接问对方一般怎么确定,沟通好
4、每家公司报价规定不同,先问问同事这里什么规定怎么做

另外一些建议
1、模仿,看其他人做的设备,照葫芦画瓢
2、虚心请教公司内其他工程师,但最好自己心里有个谱,问“是不是这样”,而不是“要怎么样做”

网友R: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0401
史上最全:3千多项常用的非标电气物料报价表

网友S:
【方案】
图尔克应用于厂内物流的RFID 隧道机解决方案

网友H:
回复 楼主:
欧姆龙设计手册指的是“样本目录”和“手册目录”,能让你快速的找到需要的传感器。其实你直接在欧姆龙网站 产品 下面一级一级看介绍就能选型了,适用范围都说得很清楚,然后下载对应手册,里面详细看参数。常用的接近、光电传感器其实就那么几种,你很快就能熟悉。
总断路器就是每台设备电流总和,不需要系数。
价格问题刚开始可以你选然后让采购询价,以后你熟悉价格了就可以在选型时考虑价格因素。欧姆龙、奥托尼克斯的接近开关和光电都不错,耐用价格也不贵。
题外话,我以前单位一个同事没有搞过设计,后来吹牛去到了一家新能源企业,本来想的是去做个普通电气工程师,但机遇与挑战同时到来,他去报道之前负责电气项目的工程师就离职了,4000+W的项目(单电气就这么大)只设计完成了一半,他去之后直接就被安排接手,把他吓得失眠!电话求助我,我告诉他慢慢来,搞不懂的问我。实际上我除了给他心理支持外没有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他自己慢慢就找到感觉了,然后完成了整个项目。现在是他们公司的电气总工!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优化液体生产流程

网友T:
既然混进大企业,那就再混个长期合同,然后慢慢混到站
电机功率由机械定,具体型号可以出点建议(目的有利控制)
传感器主要靠自己(不求人情况下)经验先确定其工作形式,再普定型号。
比如在一个有粉尘但不特别严重的环境,可能选光电,偶有一天就可能出大事(看其扮演角色)
安装位置,要熟知工艺,按工艺要求装在合适位置,如何安装交出去。
价格,器件清单上交~大企业都有采购部,他没着路自然找你过要求换品牌型号
+2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助力揭秘小鼠阳虚证,成为中医科研新利器!

网友U:
有设备功率自然就能计算出电流数据,有了电流数据和负载类型,结合不同系列断路器的价位直接就可以选了,线缆的规格根据载流量和使用环境确定截面积和材质。电气服务与机械,机械依托与电气。要不然怎么会有机电不分家的说法
【方案】
图尔克|Vilant智能厂内物流门解决方案

网友V:
选型是双向的奔赴,根据你(机械、工艺等确定)需要怎样的,你就去样册里面找匹配的,配上了能达到使用目的就可以。比如传感器用漫反射还是对射,完全看你使用的要求来定,当然你要先懂这两种的原理。又比如断路器额定电流的选型,完全根据工艺中设备电流的要求,加上你电气设计的结果来定。譬如你把电机设计成何种启动方式,运行时轻载还是重载,这个是工艺有要求,或者没要求你自己设计而定,来选择1.5倍还是更多倍的断路器,电线的线径等。
【方案】
图尔克 倾角计加快平台的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