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了

楼主(2024-03-16):
next是灰色的

网友A:
文件名是不是不行? 比如字母打头.

网友B:
不可以数字及特殊字符开始命名

楼主:
可以新建了
这种USB口的如何连接电脑读取程序

网友A:
rslinx添加usb连接.

网友C:
不是有EIP模块吗,以太网也许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EIP模块吗,以太网也许更方便一些
也可以试试
主要是先熟悉一下,去现场读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linx添加usb连接.
usb应该选择哪一个?

网友D:
看到这个控制器,想起2002年搞的logix5555了,现在手头都还有一大堆光盘软件和软盘授权。过去了22年,似乎罗克韦尔AB的PLC外形变化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