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L5-16T密码

楼主(2024-03-17):
求那位大神教下信捷XL5-16T密码破解,公司有个信捷XL5-16T端口坏了,买了个新的没有程序。

网友A:
通讯端口?可以修的

网友B:
能维修硬件尽量维修硬件

网友C:
1,问错地方了,这个论坛不会让你讨论破解的
2,大神不是免费的,破你这个密码估计比你买PLC贵。
3,尽量听楼上两位的,修修看看能不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老板让我搞的。先慢慢搞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老板让我搞的。先慢慢搞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老板让我搞的。先慢慢搞着吧。

网友D:
什么端口?直接拆硬件板换不可以么?

网友E:
找原来的厂家

网友F:
用485口也可以直接读取程序的

网友G:
老板让你破解信捷的PLC密码?你先了解一下信捷的PLC性能吧,不一定是端口坏了,建议你还是提桶赶紧走吧,能解信捷的密码你还用伺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