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位大神讲电路原理

楼主(2024-03-18):
汇川MD500变频器5.5KW,开关电源两个三极管Q17 Q18的作用是什么,mos管Q2的作用又是什么。主要是原理.

网友A:
就图上看,Q17、18看不出作用。。。似乎没有作用。也许,测绘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B:
直接头条上查询3844的功能脚和应用设计

网友C:
回复 网友A:
Q18可能是输入过压。Q17怀疑是软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18可能是输入过压。Q17怀疑是软启动
一般,三极管的集电极或发射极回路,是被控制回路或被控制点。Q17、18,集电极、射极回路似无被控制点,完全“自我封闭”、“自称一体”、“独立山头”。

楼主:
Q17 Q18有可能是软启动和过压保护的。不知道6脚和3脚之间接的扬管干嘛用的,电路图对了又对的,没有发现错误的地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前沿消隐L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