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理解不透(20240319)

楼主(2024-03-19):
服务的几个变电所中的10kv干式变压器,有其中一台近几年来每年都发生一二次
(不规则)冷却风机(自??)启动运转现象,该变压器运行显示温度这么低,风机产生噪声蛮大。我怀疑〔温控器〕自身质量有问题之外,还有别的问题隐患吗?请同仁们指点

网友A:
有个模式叫自检运行,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查看一下风机启动条件

网友C:
判断温控器是否有问题,可以根据测温的传感器(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给温控器输入相应的分度值(毫伏或者欧姆值)信号来判断是不是有故障或者是不是不准确,确认没有问题了再考虑是否传感器性能变差了,可用加温对比的方式来进行判断,确认都没有问题了再考虑控制电路是否有问题。
控制电路是否有1楼所述的自检功能,可参考使用说明书,这样逐个排除,应该可以找到文图的所在。

网友D:
就是个温控控制电机的问题吧,看温控的动作指示灯就知道个大概范围

网友E:
看你这个温度,变压器温度也不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这个温度是很低的,夏季配电房装了空调。以前培训的时候老师说过,这种干式变压器风机运行设置温度为9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同仁,下载到了该型号的说明书,但还有一点点凝问,定时应该是有规则的,下次再注意运行环境中的各类现象及时间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