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防盗报警

楼主(2024-03-19):
有没有plc的S7--1200防盗报警系统的程序和接线图(室内那种)

网友A:
家用你用这个?有现成的家装系统干嘛不用?

网友B:
标准报警器的技术和外观都很成熟吧,另外,成本也低的多

网友C:
这个,这么丑?

网友D:
你一个西门plc赶上人家十几套家庭控制系统吧。拿来的勇气用工业品做家庭用品?就好比你那导弹系统做儿童玩具一样。

网友E:
又是做毕设的?

网友F:
是不是这PLC是不是从旧设备上拆下来、不要钱的啊!不要钱也不需要用1200啊!

网友G:
不差钱的 搞套15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