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9):
各位大神,安川变频器设定完参数后能运行工作,断电几次之后,随机性报警存储器异常。恢复出厂之后故障消失。运行没问题。断电几次之后又会随机性报存储器异常。这种故障有哪个高人遇见这种问题,求指点,问题解决,愿意发红包感谢!

网友A:
是不是A1000,如果是的话基本无解,你只能换主板

楼主:
GA700 系列  安川变频器

网友B:
这种大概率都是主板问题,建议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