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0):
新机上电

更新伺服参数后,断电重启,还是报警

于是在触屏reset报警...

就在点击reset的一瞬间,Y轴突然急速跑到正极限的位置,差一点这老表的手指就废了

后来发现X和Y的电机线接反了,对调后一切正常了。

百思不得其解,问几个高手都说是误动作,但也不至于触发马达乱跑呀?

调机的兄弟们,还是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呐!

网友A:
伺服的线会接错,难道你的配件不用做标签?

网友B:
X.Y 轴的电机线接反了,编码器是正确的?

但是电机还会动?、

伺服难道没报警?电机输出了,编码器没反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贴了标签,插线时粗心大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编码器线正确

马达也报警,但在清除马达报警时,电机误动作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确实有点吓人,

网友C:
控制轴接错了,应该X轴动,变成Y动了,这个是通电前没仔细检查的结果 最起码先手动X Y 轴,先确定电机正反转,行程开关起作用不

网友D:
这么看来我在前公司养成的职业习惯还是很有用的。。。因为以前公司很注重安全这块,都有培训,所以我也被迫养成习惯了

每次调试前都会这么做:
1、设备通电前一定要通知现场其他人:我要通电了!
2、自己再观察确保没有人在设备活动范围内
3、设备启动前再提醒周围人:我要启动了!

网友E:
吃一次亏就下次不会搞错了;

网友F:
伺服电机线接错了是会乱动的,这个要确实要小心

网友G:
是否还是你程序设计上就存在通电运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