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0):
一条线有10个工位,一次去一个工位,比如这次去1.下次去5.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记录下来,放到寄存器里面去,
然后可以在屏幕里面做个统计,今天一天去了几次,一天总数是多少。
用三菱PLC怎么样可以记录

网友A:
一条线有10个工位,一次去一个工位,比如这次去1.下次去5.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记录下来,放到寄存器里面去,

A: 进入1的时候计数器+1,进入5的时候计数器+1

然后可以在屏幕里面做个统计,今天一天去了几次,一天总数是多少。
用三菱PLC怎么样可以记录

A:读取对应的计数内容。

网友B:
你能控制它按需要去1or5统计就不是问题

网友C:
用维纶的触摸屏,自带操作记录功能,不需要编程

网友D:
这个挺麻烦的,我当初用变址做,客户不同型号的机种,每天做了多少个,都显示出来的,然后不同机种总的加工数量都有,可以存个几年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昆仑的可以有吗 操作记录的

网友E:
昆仑在工具/操作日志里设置,配合存盘数据浏览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要确定保存多少个?
用移动指令就行了,像排队一样,逐个向后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