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1):
单板测试运行怎么屏蔽六路出波型?现在是能运行但没有动态电压。

网友A:
顶一个!表情抛砖引玉

网友B:
Short-circuit the input phase loss optocoupler then u can check the six signals of igbt

网友B:
for mitsu a700 series, you don't need to fake the feedback pulse signal of igbt. just fake the DC bus voltage measurement circuit and short circuit the secondary of input phase loss optocoupler and done. because for mitsu a700, when input phase loss optocoupler don't active, vfd will show normal display and u still running on panel like no matter happened, but the pulse signal of igbt still hide. just like th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ort-circuit the input phase loss optocoupler then u can check the six signals of igbt
短接了之后,报欠压。不短,还可以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ort-circuit the input phase loss optocoupler then u can check the six signals of igbt
短接了之后,报欠压。不短,还可以运行。
Please go to the parameters to see the DC bus voltage. If there is no DC bus voltage, it means you have not faked the DC bus signal.  Even if there is no dc bus voltage, the circuit board will still be normal but it will not do anything, only when you short circuit the input phase loss optocoupler, will the circuit board actually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