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环用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4-03-21):
(无正文)

楼主:
大屏幕信号,串行电流环,用数字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吗?使用20毫安?

网友A:
所谓串行电流环传输,就是把电平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以电流作为数据传输的载体,因此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B:
电流是用万用表能测出来的.
但是呢, 它数字信号还是不可以的. 毕竟mA数随着比特流在变化.

网友C:
怎么不行了,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可以相互转换的 无非是阻抗的问题

网友D:
一般来说万用表可以测,但是最好保证你的万用表是好的,我知道的我的福禄克又被他们吧这个4-20ma测量的保险丝烧了,要买回来换

网友E:
传输距离不大于1000米。

网友F:
如果是测通断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G:
电流环是一种传输方式,比如是485传输,以太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