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316J光耦的特殊使用方式

楼主(2024-03-21):
今天在修海德汉驱动器的时候发现A316J的使用和常见到的其他牌子驱动电路使用驱别很大,查手册并没有找到此电路相关使用说明,论坛大神多,此电路输入信号是8脚输入,有点搞不懂。加信号进去输出有波形并不是线性的,有点类似调制波一样,波形当时没有来得及拍照。有懂在大神请科谱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拜谢!!

网友A:
HCPL-316J 看真值表,输出高,8脚控制LED,控制输出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仔细查了一下手册,同时对比一下其他变频器A316J的使用电路发现,常见的用法1和2脚输入做为开通光耦条件,8脚接地,而我图上画的电路是1和2脚直接给定光耦内部拉高条件,以控制8脚做为关断条件,原理是一样的,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

网友B:
Vin+ Vin- 做为信号的输入
Vled1- 可以做为使能信号

网友C:
74ac10输入端a0b0c0全部为高电平,a316j输出端vout为高电平。同在a316j的vin+加高电平开通igbt一样,不过是通过74ac10去直接控制a316j的光藕发射二极管。可能是考虑安全停机功能,通过独立的芯片去直接控制发光二极管,74ac10输入a0b0c0任意一个为低电平,就能有效切断igbt。你可以看一下手册是否有安全停机功能,再看一下安全停机功能是不是接到了74ac10的一个输入端。至于你说的调制波,不是很明白你怎么加的信号,输出是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