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运动向导的run指令在哪里修改包络数据

楼主(2024-03-21):
200smart运动向导的run指令在哪里修改包络数据?
已经组态好的,需要修改移动位置,不知道改哪个数据。

网友A:
VD228不是触摸屏设定的?

网友B:
使用GOTO指令

网友C:
。。。。。楼上正解 ---- GOTO指令里面给定距离,速度值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D228不是触摸屏设定的?
VD288是当前距离值 ,OUT类型 。可读

网友D:
这是什么项目? 200smart带伺服绝对定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