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2):
某大屏幕使用电流环信号,我接的是DL.   Gnd,为何长期显示无信号。信号线及大屏幕都正常。因为没有说明书,所以怀疑接错了端子。有人知道电流环应该接哪个端子吗?

楼主:
其中有一个端子还没有标注定义

楼主:
啊,这个话题没人看吗?

网友A:
有近百人看
帮不上忙,还有疑问~大屏幕是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近百人看
帮不上忙,还有疑问~大屏幕是裸板?
一个电源板,一个控制板。

楼主:
厂家资料也没有。

网友B:
分析线路板,DL信号好像是到光耦,光耦型号是什么?可以试接5V和DL看看,你放一张原照片出来呢,那个圈挡住线路了

楼主:
我试了,接Dl  Gnd肯定是不行。

网友C:
关键是不懂,不能乱说。还是你能捣鼓厉害,有许多像你这样的问题都是那么凉起来。真正懂得也可能是不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