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咸老台达b系列电源图纸 有个二极管不懂?

楼主(2024-03-22):
2842芯片启动电阻下来到,7脚 1k电阻到,dd64二极管,再接到3脚电流反馈脚 这个电路什么作用二极管

网友A:
应该是7脚电压过高时击穿此稳压管使3脚高于1伏从而封锁输出

网友B:
这什么宝贝,从哪找到的这些,非常迫切想要这些图纸,恳求

楼主:
恩经过实验确实是,为了防止启动时高电压先快速关闭谢谢。图纸是咸老师的书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7脚电压过高时击穿此稳压管使3脚高于1伏从而封锁输出
楼主图纸中二极管确实应为稳压二极管(如下图AD2),作用确实如此,当7脚支路因某些原因突然升高时,立刻关断3842芯片振荡。
原图如下:

网友D:
18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是过压保护电路。关于图纸,请在淘宝上搜索 咸庆信 我的很多书上都有相关电路图的。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