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2):
触摸屏是三菱GS2107的。抖音上有人实现但没讲方法。

网友A:
我试过,不成功。直接从PLC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不成功。直接从PLC也很简单。
拔来拔去的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B:
手册上有讲解呀

网友C:
这样设置 就可以了。注意通过屏上传和下载PLC程序时 。编程软件GW2不能在监视模式。

网友D:
威纶通的用过,虚拟串口设置一下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是三菱GS2107的。抖音上有人实现但没讲方法。

这还要讲什么方法,难道你不看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置 就可以了。注意通过屏上传和下载PLC程序时 。编程软件GW2不能在监视模式。
会了,谢谢!

楼主:
我的手册貌似和你们的不大一样,我的是画面设计手册。谢谢你们了,usb和网线都能成功。

网友F:
本地透传的
国产物联网云屏可以远程编程调试,很多时候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G:
我最开始学编程的时候,就是用的三菱,其中就是通过三菱触摸屏穿透下载三菱PLC程序,其实很简单!不过很多年没有用过了,速度稍微有点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最开始学编程的时候,就是用的三菱,其中就是通过三菱触摸屏穿透下载三菱PLC程序,其实很简单!不过很多年没有用过了,速度稍微有点慢!

以前用F930时,简单很多

网友H:
F930、F940连接三菱FX的PLC不用设定就直接可以透明传输;

楼主:
我之前找了个tcp转串口的软件,把192.168.3.18 5014端口映射成com8,再用work2连com8连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