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3):
如题 一直在思考 看了很多同样很多反激电源,车充都是3842同样好像占空比都是50%内,还有明伟的电源 为什么他们不用3844呢

网友A:
3844占比只能达到50%
3842占比可以达到100%

网友B:
考虑电源负载,输出电压范围等问题

楼主:
我知道占空比的区别 但是很多设计不是按不到0.5的占空比设计变压器的吗。

网友C:
一般小功率反激电源的设计,50%的脉冲占空比都足够用了。仪用电源不用3844,是因为需要较大的输出功率,而多采用双端电源工作模式的原因吧。

网友D:
用3844都是高电压  反激开关电源最大占空比50%,超过50%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