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3):
因为做测试用,目前手里只有HF-KP43的400w马达,配套的驱动器是J3-40A,但是手里还有70A和100A的驱动器需要测试,这2个大功率的驱动器可以链接400w的马达进行测试吗,如果不行,应该怎么办,调整伺服参数可以实现测试吗?你们都是怎么测试的,谢谢师傅们赐教。

网友A:
相差太多,意义不大

网友B:
我公司有各种功率的电机专门用来试变频器的

网友C:
变频器使用可以设定参数,但你是伺服电机不行,伺服驱动器的功率参数你没法更改,肯定不行。伺服电机的使用是需要相互匹配的,你想相同功率的情况下,不同厂家的电机与控制器是不能混用的,即便同一厂家不同功率也不可以随便混用。

网友D:
三菱的不行,会报错不匹配

三菱目前J5的可以带小电机

网友E:
多大的驱动器就找多大的电机配上测试;

楼主:
西门子V90的是可以大驱动带小马达,三菱的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吗?

网友F(2024-04-25):
功率相差不大可以试机    功率相差太大会把小电机线圈搞坏

楼主(2024-08-03):
三菱驱动器单纯的空载带其他小功率的马达试机,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他不报警。比如手里有0.75kw  1kw 的驱动器,但是马达就只有200w的,如何想办法试一下驱动器的好坏

楼主(2024-09-18):
哪位师傅传授一下经验,手里只有小马达400w,如何测试大于400w的驱动器。比如750w 1kw  2kw

网友G:
闲鱼看到有改编码器来改电机功率的,就是修改编码器的数据,让伺服识别到你改的那种功率,当然实际功率还是旧电机的。

网友G(2024-10-21):
引用 网友A:
相差太多,意义不大
变频器可以带小功率的,伺服要改编码器数据,具体我不会搞,不改会报电机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