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问题

楼主(2024-03-23):
垃圾玩意害死人。伺服控制器上电之后不定时的在Ready和SV-ON之间跳动。然后刹车ON/OFF,ON/OFF.....换一台控制器也一样,换电机也一样。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在你知道它的价格时应该就有心理准备

网友B:
一般用品牌的

网友C:
国产的就用用汇川,台达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垃圾玩意害死人。伺服控制器上电之后不定时的在Ready和SV-ON之间跳动。然后刹车ON/OFF,ON/OFF.....换一台控制器也一样,换电机也一样。
换一台也一样,都换过了也一样,难道没有考虑过换个人检查一下接线和参数设定?难道这家人家的产品刚刚上市恰巧都卖你了?

网友E:
①接线有错误。②驱动器参数设置有冲突。③控制线通信IO有外部干扰。

楼主:
设备已经断断续续的用了个半年左右。可以排除接线错误,参数设定错误。一直按照干扰的路子在排故,故障依然。又监控电源电压有5V左右波动229V---235V。电压波动时就出故障。冤枉它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标签上不是 写着 INPUT 电压 范围为 200—240V 么?5V 的波动应该没事啊。 换新的都出问题,那应该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