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3):
应该是这个阀门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不不会留个这样的小孔

我看带电磁阀的没有,或者也有,只是电磁阀那种是装在油箱上的,然后流回油箱了

网友A:
感觉这样设计很费油啊。

网友B:
气路阀可以理解,我觉得液压应该不会这么设计吧。

网友C:
里面有东西坏了,不可能做成这样喷油的。
你想一下,油温这么高,喷到人怎么办

网友D:
电磁阀的动作的阀门芯上的O封坏了

网友E:
里面密封坏了。拆开可以更换。

网友F:
这样漏油肯定是有问题的,留孔的目的不是出油的,是通气的。阀内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G:
液压系统不会设计成外泄漏的,拆开看看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