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博图里面的HMI怎么连接下载到实物的西门子显示屏(KTP1000 Basic color PN)?

楼主(2024-03-24):
在设置屏幕接口类型只有以太网,但博图访问到的设备只有PN/IE接口类型才可以访问,下载到设备又只能用以太网接口,但又下载不到设备里面,搜索其他接口搜不到,网段之类的又设置相同了。

网友A:
有什么提示呢
遇到过一次,软件安装正常 不能连接下载程序的。

网友B:
电脑的网卡选择正确吗?要是笔记本记得把无线关掉。

网友C:
[1] 在博图软件中,分别设置CPU和HMI的IP地址,注意二者应该位于同一网段,即前三组数字一样,如CPU IP:192.168.2.1 HMI IP:192.168.2.2.另外,你所用的电脑IP也要在此网段内;
[2] 博图中,在左栏,找到组态的文件夹中文件,点击下载,这时,系统会与上位HMI硬件进行以太网通讯,试图建立连接.正常情况下,会出现触摸屏硬件信息的.只有连接上后才能下载页面文件.

网友C:
如果之前你是通过交换机连接的话,还有个方法,就是直接将网线连接你的PC和CPU,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佬是这样的,我连接不上实物显示屏,着第一张第二张图片是同设备找不到相同版本,没有得选择版本,然后设置屏幕接口类型只有以太网,但博图只有PN/IE接口类型才可以访问,下载又只能用以太网接口,搜索又搜索不到,网段这些都设置好的,我找不到这些资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麻烦您看看,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选择的,只能选择以太网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是这样的,我连接不上实物显示屏,着第一张第二张图片是同设备找不到相同版本,没有得选择版本,然后设置屏幕接口类型只有以太网,但博图只有PN/IE接口类型才可以访问,下载又只能用以太网接口,搜索又搜索不到,网段这些都设置好的,我找不到这些资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麻烦您看看,谢谢您了!

网友C:
你好! 你的PC与CPU进行PN通讯时,是能够连接上的,CPU 的IP :192.168.0.66 ,但是你的触摸屏IP 应该设置成192.168.0.67之类,与CPU不能重复.因此,请检查你的触摸屏IP是否正确先.

网友D:
你两设备IP一样肯定不能都找到,改下IP在搜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改了显示屏的IP为192.168.0.67,然后博图里面的IP为192.168.0.66,下载的时候还是搜索不到显示屏的IP,但访问是可以,我现在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可以用PN/IE访问得到设备,但下载的时候却没有这个PN/IE接口选项,只有以太网这个选项,但下载搜索的连接IP是电脑的而不是显示屏的,麻烦大佬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改了显示屏的IP为192.168.0.67,然后博图里面的IP为192.168.0.66,下载的时候还是搜索不到显示屏的IP,但访问是可以,我现在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可以用PN/IE访问得到设备,但下载的时候却没有这个PN/IE接口选项,只有以太网这个选项,但下载搜索的连接IP是电脑的而不是显示屏的,麻烦大佬了,谢谢!

网友C:
你在硬件组态时,先设置好上位触摸屏的IP地址为:192.168.0.67,然后再下载操作看看.

网友C:
必要时加一下我的QQ:291539272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大佬,我QQ加你了

网友E:
一团乱,先把博图里触摸屏和PLC的地址哪个是哪个搞清楚一下。第一幅是博图里屏的地址如果是66,那么第二幅屏里面也应该是66,第三幅应该是PLC的地址,那么应该改为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