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4):
发现直流屏报警有电池不符合要求了,想要更换请问如何安全的更换不符合要求的电池?是不是会影响35KV变电所的正常运行?

网友A:
这个应该有一套专业的更换流程吧

网友B:
我都是打报告申请更换,然后厂家会跑过来跟换的,我看了没撒的,就电源切掉直接更换电池。

网友C:
这个更换电池不停电的,先由转换开关把电池组断开,转至由充电机带直流母线。。就可以拆电池组了。。也不影响高压运行。。

网友D:
你那边是110V的蓄电池组吗?
建议整体更换

网友E:
根据手册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F:
直流屏我们是安装方整组更换,,如果自己更换一定要注意原来的电池型号同系统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