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5):
动作执行之前,都需要用启动开关给入信号,启动开关有信号,动作的开始执行,启动开关断
开信号,动作停止。所以可以用一个按键控制动作的启动停止。
【控制要求】
按下开关,a,b,c,d灯同时点亮,延时2s,再按着d,c,b,a的顺序依次熄灭且每次熄灭保持1s。动作
执行一次后停止。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等待输入信号;延时2s,采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2s;a,b,c,d灯同时点亮,
就是触发输出端为通状态,a,b,c,d为4个输出端,可选用Y0,Y1,Y2,Y3分别代表a,b,c,d灯;接
着就是d,c,b,a的顺序依次熄灭且每次熄灭保持1s,这里每个灯熄灭,用到了两条指令,先是用触发输
出,触发Y端为断状态,就是熄灭的状态,再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1s,这样就是一个灯熄灭1s。
动作执行一次停止,按下启动开关时,再断开信号就可以了。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按键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Y2:c灯、Y3:d灯。

【程序编辑】
根据流程图编程,按下开关,添加“等待输入”指令;a,b,c,d灯同时点亮实际是4条触发输出指令,在编辑程序的时候就要分别列开。在编程软件JS_PRGMR中,可以一 条指令触发多个输出端口。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选择下发
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

网友A:
好繁,启停电路,一个定时器(找不到合适的用2个),一个移位指令解决。

网友B:
1、短按停止(立马触发)。长按启动(1S或2S)。
2、状态控制,按一下赋值1,等于1启动,再按下赋值0,等于0停止。如此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