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5):
求助!三菱R系列PLC写入profinet网络参数时一直报错
用的RJ71PN92模块 GX-Configurator-PN软件中配置完保存好,再从PLC端写入模块参数就一直报写入对象文件不存在。
PLC中原来P网就配置好了,这次新加一个从站,我配置完后一直无法写入,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写入程序和参数都正常,只有在写入RJ71PN92模块参数时报错!!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边帮不到您,您可以咨询您购买的代理商技术。

网友A:
回复 楼主:
RJ71PN92 需要一个单独的软件,GX Configurator-PN,你首先要安装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是与GX-Works3不同的软件,需要另行安装。
找您购买模块的代理商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