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闪烁

楼主(2024-03-25):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部分哪里有短路或者负载重吧 5V的电容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B: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电源坏导致,也可能是主板坏了。可以自修或者外修

网友C:
内部电源故障了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是主板电源供电的问题,检查了一下24v被拉低了,原因还没找到

网友B:
这个故障应该属于SEW经常遇到的问题,楼主有心研究就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D(2024-05-18):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