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流速的传感器

楼主(2024-03-25):
客户起了个名字叫液流传感器,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主要用途就是要感知到管道内液体流动的速度,现在客户在用的是测流向,只要没有逆流就行了,现在想升级,要把流速显示出来。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个流量计呀

网友B:
流量传感器不是很普通么,主要是根据材料不同选配不同型号

网友C:
我只能说, 你们客户真是很大的牛. 你可以把我说的给他看, 但他不会脸红.
因为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客户, 他们不是蠢, 是坏. 他们招标的时候, 也会写个类似的液流传感器, 然后只有他选好的那人知道是什么.
---------------------------------------
然而, 我觉得题主是机器人, 早就知道题主发的贴子不一般.

网友D:
流量计,流量开关。这都能实现。不知道你的客户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E:
这就是个流量计啊,弄个公式换算下就行了!

网友F:
哪怕没有,我感觉我都可以新造一个。在管路中装入一个小型的发电机,根据电流或电压的大小,稍作匹配矫正,就可以测到流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厉害,确定这个方式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厉害,确定这个方式可行?

测流体速度是流量计的基本功能,一般的流量计几百块,便宜的一两百,去淘宝看看,大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厉害,确定这个方式可行?

测流体速度是流量计的基本功能,一般的流量计几百块,便宜的一两百,去淘宝看看,大把的。
Y版,我觉得楼主不是不知道客户要的是什么,而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客户就是要测流速,但是不需要计量,计量器我知道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客户就是要测流速,但是不需要计量,计量器我知道有,
测流速,现场显示,不带远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