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5):
伺服变压器只给伺服驱动器供电,我看有的电工是输入端直接接60A的总空开,输出端接10A的空开【这种接法万一变压器输入线圈短路岂不是会着火吗】,有的电工是输入端接一个10A左右的空开,输出端和驱动器直连,这种接法应该更合理吧?
PS: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接当然更保险 但是我现实中很少看到有人这样接的,控制变压器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接空开的倒是很常见

网友A:
见得多都是输入端接空开,当然如果是一个变压器带机多台驱动器,输出端最好单独分开。如果是一台变压器带一个驱动器,变压器的输出端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加断路器了。另外即使是60A的空开,只要是短路也会跳闸的

网友B:
一般输入前加断路器,输出后加熔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得多都是输入端接空开,当然如果是一个变压器带机多台驱动器,输出端最好单独分开。如果是一台变压器带一个驱动器,变压器的输出端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加断路器了。另外即使是60A的空开,只要是短路也会跳闸的
1.5平方的线【2KVA的变压器】,最多也就15~20A的电流吧,确定不是烧毁电线而是跳空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得多都是输入端接空开,当然如果是一个变压器带机多台驱动器,输出端最好单独分开。如果是一台变压器带一个驱动器,变压器的输出端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加断路器了。另外即使是60A的空开,只要是短路也会跳闸的
1.5平方的线【2KVA的变压器】,最多也就15~20A的电流吧,确定不是烧毁电线而是跳空开?

我的意思是如果变压器有短路,60A的断路器也是会跳闸的,因为短路电流是很大的

当然如果是过载的话,就不一样了,但是用断路器基本都是用来做短路保护的

网友C:
既然有变压器,变压器前肯定要空开~裸接电网用着也不爽呀
变压器后接驱动器,要不要空开看系统,就是一个对一,没必要,一对多一般都要,起码调试维修方便

网友D:
某泰的断路器,距离远不行,不会跳。

网友E:
很多时候,变压器是一拖一的,所有变压器直接带伺服驱动就可以,没必要再安装一个空开,由于空开的惰性比较大,就算是多路负载用空开分开也是方便检修,如果你真要起到保护作用,建议你用快速熔断器

网友F:
你把握一个原则:每一个负载前端都需要断路器。
伺服变压器对于伺服就是电源,伺服对于伺服变压器就是负载,所以伺服变压器至伺服之间需要断路器,这个断路器按伺服的参数选择。
伺服变压器对于电网就是负载,所以伺服变压器之前需要独立的断路器,这个断路器按变压器的参数选择。